联想Y450 CPU复位 电压偏低0.24V,

楼主(2010-12-01):
联想Y450 CPU复位 电压偏低,CPU的供电0.90V,时钟0.40,pg:1.03v,只有CPU复位电压偏低0.24,板子上电压都正常,南桥主复位有电压3.3V,北桥的复位也有3.3V,这个CPU复位电压偏低,没有思路了,问大家可有什么好的案例与办法。

网友:
量测一下北桥供电用示波器量测仪下时钟信号频率是否正常

网友:
先量主板的供电,时钟,复位,正常后无CPURST#,英特尔的做南桥一般会好。

网友:
0.24应该和没有差不多吧,还是按时序查下各电压,时钟正常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只有查  主要DMI总线  南桥问题居多

网友:
具体信号我没有查过,不过以前碰到过南桥引起CPURST偏低的,不过不建议直接干桥,还是多量下北桥周边的基准电压看看

网友:
南桥的主复位正常,外围的基准电压都查了,只是1.05V,只有1.02V可正常?

网友:
0.24V的复位点呀,你可以当没有复位修 ,量下南桥发到北桥的复位北桥收到没有 ,有的话重点考虑北桥

网友:
我量了南桥到北桥的复位有,因为是GM45的北桥,也没有随意动他,想从外围查。但相应的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