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91+黑屏,指示灯不亮,按键电源板没问题,求MCU程序

楼主(2010-12-01):
有个长城的A91+显示器,一直黑屏,指示灯不亮,按开关键也没有反应,电源板没有问题,按键也没有问题,驱动板上各电压正常,求MCU程序,主控:TSUM56AK-LF-1,SST25VF010,屏型号:M190A1-L01-X,刷完程序不行就只有换通用驱动板了

网友:
找到程序了,刷了就好了,上传下和大家分享下

网友:
不错,正需要这个MCU资料,谢谢了!~

网友(2011-01-03):
不错,正需要这个MCU资料,谢谢了!

网友:
你是用的编程器刷的吗?

网友:
不错,正需要这个MCU资料,谢谢了!  就是下不了。。分不够

网友:
黑屏好像是電源問題 不知燈管是否有亮
黑屏跟MCU好像沒有關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