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恒温烙铁温度不能控制了

楼主(2010-12-01):
我的热风焊台(SAIKE 852D+)是带恒温烙铁的,现在温度没有办法控制了,烙铁开起来后,发热芯一直在工作,温度巨高.手柄都差点熔坏,有哪位大哥指导一下,是那里坏了.烙铁 的发热芯是刚换上的936的芯,现在不能用了,急呀
!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线接错了?看下温度温度控制线路,简单的呀

网友:
烙铁坏了就要换个号的,这个东西可是我们饭碗

网友:
线是没有接错的.

网友:
有指示灯吗,是不是指示灯常亮不闪烁了,如果是,里面有个可控硅击穿了,换一个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