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T 怪问题

楼主(2010-12-01):
有时候能正常开机显示 但重启白屏 且白屏时有颜色变化 屏四周颜色变深中间 有点发紫一样的颜色 最后变成灰色 如果切断电源在开机有可能又正常了 这样的问题有谁见过啊

网友:
你先用代用板刷个程序试下是否是屏的问题。

网友:
我进了下系统 屏的右边有不到屏四分之一的画面是黑色的 画面在左面是能全部显示的 手上没有屏替换 能是屏的问题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笔记本的屏 要刷BIOS吗

网友:
我们遇到 一台。。是一样的现象。。只是它是每次开机都出问题。。好像有个框框一样是不是?我们先是换的屏。但后来发现一样的。。最后杀显卡好的。。A卡。。。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