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s5000 屡烧CPU供电管

楼主(2010-12-01):
开机短路。一查。。CPU供电管击穿。换之后。用了10几分钟。。再击穿滤波电容,下管。下管的续流二极管。全换。。用了一会又烧了下管。。。换了之后。现在是随着开机时间变长,电流一直往上涨。。从1.56A涨到了1.80A。。我被迫关机。。否则估计又会烧管子。。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呢?电容是330的。。我找了一个换上了。。耐压值没看明白。。原先的电容上这样写着的:330 56HG     我换了一个是330 j3o的。。。
        各位大侠。。请问是哪里的问题呢?芯片是MAX1987

网友:
修好了。。。是MAX1987坏了。。还有边上的一个贴片小电容漏电。。现在电压很稳定。。1.2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