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诺ifi-331音箱待机时有很大电流声

楼主(2010-12-01):
三诺ifi-331音箱待机时有很大电流声

现在问题是通电待机时两个卫星箱和低音跑都有一定的电流声,正式打开后电流声更大,无任何音源输入,接入音源也一样,但耳塞接口输出正常,电路是TDA8947+TL084CN,请问怎么测量

网友:
放大电路问题  三极管和电容  一般是后级

网友:
请问应该怎么测量呢,

网友:
给的链接居然有病毒,什么玩意。

网友:
楼上的不要胡说.那是正规新浪网站,请管理员出来明察

网友:
就是有毒啊。打开之后出来几个网站。

网友:
查一下电源的V+和V-正常不,应该相等,极性相反,重点是供电滤波电解电容。再就是功放末端输出端对地电压应为0V。偏离0V,纹波大了。

网友:
楼上说的V+和  V_是指运放那里的电压吗,功放末端输出端是指哪个脚,我是新手麻烦教下

还有真的希望管理员出来查下那网站替我辟谣

网友:
电源部份是否有问题?

网友:
电源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查一下电源的V+和V-正常不,应该相等,极性相反,重点是供电滤波电解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