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20三合一集成显卡换后没有显示

楼主(2010-12-01):
最近收到很多这款机都是没有显示的要不就没出发,换了芯片也是没有显示,试了很多不一样版本的芯片还是一样。纳闷极了!顾客很不满意投诉服务差,怎么搞啊?

网友(点评):
用3温区的做没问题的.我都做 好好多了.都是独桥的.关键是你的温度曲线.设的要好

网友:
我手里有两台 都让我修爆了

网友:
爆了?还能修的好吗?这机真难搞康柏V3000和F700都有用这芯片也是换后没显示, 晕~

网友:
我们这里也来过几个,但是都是以失败告终,真不知为什么呀

网友:
真的都修不好吗?我这有一台还没修呢

网友:
三桥合一的机器确实难搞啊,很少成功的,盘这方面的BGA高手出来指点一二呀!!!

网友:
加焊不行吗,看来以后要小心了

网友:
这个桥很难做,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温度别爆了。我爆过,还有就是看着点做。

网友:
三合一的桥是要难做点。你换有铅的锡球做上去成功率要高

网友:
这桥特容易爆,做之前先烘烤就好

网友:
做了那么多.我一个都没做坏.估计是你的方法和温度有问题.

网友:
其实这种桥也不是那么难搞的,我修了N个了,都没得问题哦,关键是掌握好温度

网友:
两位都说没问题那就指教指教吧!过一两超,要怎么调温度和时间。

网友:
这种三合一的芯片是很难做,关键是要掌握好温度,还有个就是容易变形,在做之前要先预热比较好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