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31屏显压缩8块维修思路请教

楼主(2010-12-01):
一台联想F31屏显压缩8块 上面6块显示均衡 下面两块较少 字符很小 请教维修思路..

重新置球 OK!但显卡温度较高(仅运行系统里一些程序温度都到70度左右)

网友:
更换改良显卡   问题可以解决

网友:
加焊显卡就可以了

网友:
这问题LZ  你难道没有碰到过

网友:
全是混蛋,联想F31的机器还在保内的,直接送维修站,免费更换改良版本显卡的主板,这种捡死鱼的活不去干,搞坏了还扩大用户的损失。

我最近碰到好几台F31的机器,都是被一修哥修得很惨,害到送维修站的机会都没有。你们居然有死鱼捡还不晓得去捡。

记得不管什么机器,收到了先去网上查询下保修,这样你还能捡点便宜,还算是对用户负责

网友(点评):
晕死,我现在手头就有台F31,一修修过,到我这花屏.换改良版显卡,OK了,跑两次3D又花了,再加焊,正常了.如何反复三次都一样.

网友:
重新置球 可以了 但用鲁达师显示:显卡60~70度 cpu也是70度左右(只是运行系统里的一些简单程序) 风扇不停地转。难道一定要换改良显卡吗?

网友(点评):
估计F31就是这样子,我手头一台跑3D要到九十多度,一般用就七十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见笑了 呵呵!!各位。之前笔记本修的确实少,第一次遇见,求得思路! 小心使得万年船呀!谢谢各位!

网友:
把风扇改成一开机就转,。。

网友:
我自己用的就是F31的机器,还在保内的啊 直接拿售后啊

网友:
必须换改良版的显卡芯片啊

网友:
更换全新显卡

网友:
这种机器返修率还是比较高的,只能做好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