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电压总是被拉低

楼主(2010-12-01):
来时以是原来修过的机器了,改的是通用高压板,故障是点会灭,灭在摁开关就闪一下有图像,但是马上就没了,拆机发现电容虚焊,加焊电容故障依旧,就拿下来测量,发现电压低,就直接把电容全部都换掉了,换掉以后电压正常,点一会以后我就摁一下开关,这一摁就不好使了,屏就开始亮灭的闪,拆板测量发现电压有跳变,11V多一会跳到8V多,就这么来回跳变,通用高压板已经换过两个了,但是故障也没变。现在就是怀疑电源板问题了,但是不知道是电源板哪里出了问题,请各位高手给点指点啊

网友:
空载测量的时候5V也被拉低,拉至4.7左右,然后也还上升在下降

网友:
板上哪里漏电吧  换个电源板算了 也很便宜

网友:
开关电源的稳压电路出故障了,也可能开关管性能不良。

网友:
你查了灯管没有?如果灯管没有老化的话。那么,电源板上面的反馈电路可能出问题了。看看光耦。

网友:
这个我修了几个,你可以先这样测下整流桥300V有没有低,低的话就把它换掉,如果没有那么你可以换个芯片。

网友:
换300V电容 电源IC  反馈电路和光耦

网友:
换持续供电电容,还有就是在变压器输入的一端有一个电阻,有10欧的还有的是2R2和5R2的保险电阻。

网友:
若以上都查过,再查一下保护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