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N68-AM SE2 不上电!P5KPL-AM SE 无跑码!

楼主(2010-12-01):
一、M2N68-AM SE2 故障现象为不上电!
1、量测32.768KHZ频率正常,RSMRST#正常,PSON#电压正常。
2、SB的待机电压1.2VSB为0V,不正常。
3、顺藤摸瓜、测1.2VSB电压的参考电压1V2SB_IN_2和10MIL发现该电压偏高,跑线,测得R2为无穷大,更换POR2后故障排除!
二、P5KPL-AM SE故障现象为不跑码!
1、测量pvcc无电压也就是无vcore供电,用二极挡测量其4.3欧姆电阻其二极体值不正常,二极体值为无穷大。更换4.3欧姆电阻. RT8800 RT9605B上电后仍无vcore电压.发现4.3欧电阻又烧了.
2、什么原因导致屡烧电阻呢?跑线路发现4.3欧电阻线路上有一电容,C8,怀疑电容对地致使4.3欧电阻被烧坏,测量c8 0.47uf/16v电容果然对地短路,拆之换之,再次更换4.3欧电阻,主板正常工作。

网友:
LZ第一块板第3条  不明白  讲细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R2是接地的分压电阻,开路了.所以1.2V的REF电压偏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