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M700 白屏故障

楼主(2010-12-01):
COMPAQ M700(PIII 700M  256M  DVD) 开机白屏,有时正常使用一段时间,用着用着就会白屏,外接显示器显示正常,屏拆下来直接接到通用驱动板上可正常使用,装上本本上正常时可以使用一段时间,接着又白屏,请问这种问题该如何分析是什么问题

最后换屏线解决了白屏的问题,集成A卡的笔记本桥一般很少问题

网友:
屏线,北桥

网友:
没有遇到过,等高手吧

网友:
感觉是显卡问题,建议摘桥重新植珠

网友:
以上办法解决不了,只有跑线路了?

网友:
先换条屏线,没得换就查一下屏线有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