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路中PJP怎么找?

楼主(2010-12-01):
一台DELL I6400短路,我在跑电路时在电路上有PJP1,PJP3等,但在主板上找不到有PJP标志的地方。问一下这个标志是什么意思,怎么找到它们。谢谢。

网友:
这个是隔离点,电路有问的时候可以把他们挑开来,用来判断是隔离点前面的问题还是后面的问题。

网友:
哦,谢谢。我明白点了。可是在主板上怎么才能找到它们,是用焊锡连在一起的断点像SJ那样,还是需要我们自己在主板上切断?

网友:
一般是锡连接的,焊开就可以了检查了,完了于给它补好

网友:
它们的形状和图纸上差不多,不过它的上面一跎锡连起来了而已

网友:
如果有点位图,可以方便的查到。

网友:
原来板上连锡的地方就是这样表示的

网友:
以前只知道板上是有断口连锡的,原来在电路图上也有表示的。

网友:
我在板子上只找到SJ点,而且和电路图是一致的。

但是找不到PJ点。而我看电路图上多达17个。这种情况谁遇到过。

网友:
维修的时候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