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

楼主(2010-12-01):
AMD三核CPU,开机出现不过内存,发现内存槽卡座损坏,更换后电流为0.89A,经查为仍为不过内存,查系统管理总线3.3V电压正常,在查VDDSDP正常,在查发现D1 d1断路,重新通电后电流为0.69A,仍不能过内存,重新写BIOS后正常。

网友:
不是短路了吗,怎么刷BIOS正常了又

网友:
此机其实有两个故障,最早应该是BIOS出错,后来用户以为内存有问题,换内时将插座弄断了,找个维修时,更换内存时引起了两点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