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长城液晶电源板坏了

楼主(2010-12-01):
长城的液晶。电源板坏了。。高压板和驱动板是好。电源板被人修的乱七八糟。。应如何解决这问题。。

网友:
液晶电源板不怎么容易坏的呀,一般都是高压板坏的多

网友:
液晶显示器电源板采用开关电源供电,能修好尽量修,实在没修了就换一块

网友:
修不了,就用通用的代换一个

网友:
尽力修出来,你那个是什么芯片的电源管理芯片。查好型号,找个图纸对比的修。

网友:
楼主如果有相南的坏板就修一下。实在不行改个通用的板就可以了。长城的液晶显示器的电源板和通用板的体积外观差不多。很好改天的。

网友:
测一下电压都出来没有,实在修不好换个适配器改一下嘛。

网友:
修不好的话就用个开关电源模块代换嘛,才十几元钱一个。又不贵。修电视电源部分弄不好的话都是修的。

网友:
但是高压板和驱动板是好的呀。要用通用的驱动要把全套换掉呀。。。用个 开关电源模块代换是什么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万能电源模块就是用模块来代替废原来的开关管和推动部分,很方便的!
模块有4线的,5线的,有电视机用的,DVD用的

网友:
最好上传一下电源板的图片

网友:
哦。听懂一点就是直接接线是吗。 就是开关电源只是起到把300V转成12V是吗。使高压板。驱动板供电是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能麻烦介绍一下万能电源模块吗,这个听说过,没见过也不知道怎么使用.

网友:
应该能修出来!楼主努把力吧!呵呵!!

网友:
长城的电源板上的电源管理芯片很难买到

网友:
能修就尽量修啊   长城的电源芯片一般都是SG6841   你看看是不他坏了   还有就是周围的几个电阻啊    尽量先修啊

网友:
如果是sg6841 坏了  这个芯片的图纸网上就可以找到

网友:
修不出来就换个电源装上去,又快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