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显示器通用背光板,为什么只接上vcc。on。地。就可以调节亮度?

楼主(2010-12-01):
今天我一个显示器灯管坏了,背光板也坏了,但是我没有灯管就拿到别处维修,背光板我焊接了四根线。(一台联想的显示器,就是很容易坏升压板和灯管的那种黑的,19宽屏显示器。)
结果他告诉我不对,只接3根就可以。并且亮度调节也可以用。回来后我仔细测试了一下电压。on、off就是一个4v左右的高电平信号,那他是如何调节亮度的呀?谢谢!

网友:
背光板坏了?那还有什么维修价值?

网友:
没有维修背光板部分,是换的通用板。我咨询通用板为什么直接3根线也可以实现亮度调节。

网友:
没遇到过,不太清楚

网友:
我也不太了解,但是我们可以理解为,在调整亮度时开启电压升高,亮度也就亮了。

网友:
楼上的,不是这个样子的。
简单点说。根据液晶成像原理。背光源发出的光线,透过液晶面板,在前面显示出图像。改变亮度有两种途径。一是改变灯管的电压,即改变灯管亮度,而改变显示器亮度。二是改变液晶分子排列状态,从而改变光线的透光程度,一样可以改变显示器亮度。通用驱动板正是由控制电路把来自用户的调节变为控制信号去调节液晶分子的透光程度来调节亮度的,。此时灯管电压不变。一样可以调节对比度和亮度。只是稍多用点电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