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极光7300GT256M全花,请帮忙看显存测试图!!!!

楼主(2010-12-01):
这张显示卡,本来故障是插上主板, 通电保护断电。用万用表测得显存供电的上MOS管坏掉。换掉上下管后,上主板通电OK。能点亮了,但是,全屏都是花的。不可能看到一个文字和图像。

兄弟我现在把显示器接在此花屏显卡上,盲测出显存的报错如下。全部报错,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显存是DDR2的有8颗。颗粒上的编号是HY5PS561621A.供电为2.0V。前面说过显存供电管以前坏过,我换掉后有了供电,不知道是不是所有显存都坏了哦

网友(点评):
运行环境要纯

网友:
你最好弄个PCI的显卡带你的PCIE先看保存bios。。

网友:
大花 显存供电不正常也会 测显存供电 还有显存旁边排阻的电压

网友:
mvdd?是否正常
花屏的可以先烘下gpu

网友:
今天早上我又试了一下,用板载的显卡只能检测独立显卡的信息,不能扫描显存,我用那张点得亮的8600GT进去,就可以扫描显存了

网友:
我10片PCI-E的卡,有8片是加焊GPU搞定的。
我一般是量gpu、显存和接口供电,如果都正常就直接加焊GPU,事半功倍。

网友:
大家好,我的8600GT,扫描显存出来结果是A00 A01 A02 A03 A08 A09 A10 A11,,显存供电是1.8V。MBGA封装,排列顺序是上面两个,右边两个。请问大家,上面出错的是哪个颗粒啊

网友:
保存BIOS是进VGA-BIOS然后输入NV577 -B ****GT.ROM````我也是买这本书的···还不错

网友(点评):
是NV577吗,晕,书上是NV577,另光盘资料上的命令就是NV,呵呵,我等会儿试一下哈 谢谢朋友提醒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用谢哈···光盘上的资料我还吗看哈哈····好像都是BIOS···其他没什么东西··

网友:
请大家帮忙看一下图片,是不是所有显存都坏了呢

网友:
显然 要先加焊GPU了

网友(点评):
已经加焊过了,晕哦,不过显存和GPU后面的PCB板很烫手。

网友:
GPU加坏了哦。我也有一片,加之后,再上手显卡烫手了,还是大花,估计GPU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