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90EW8 按键无效,

楼主(2010-12-01):
飞利浦190EW8 按键无效,按任一键会弹出   OSD MAIN LONTROLS LOCKED

网友:
一般都是有按键漏电引起的,你更换一下那几个功能按键

网友:
出现这种情况,一般为按键板漏电。
先看看恢复一下出厂设置,看行不行,设置方法如下:
1、关机,同时按住“Auto”和“Menu”,再按“Power”,打开电源;
2、开机后放开所有键,再按“Menu”,将会弹出OSD菜单;此时的OSD菜单会出现新的选项,选中后即可进入工厂模式;
3、有的型号(如170B)需要同时按住“Auto”和“OK”键开机,出现画面时松开,再按“OK”即可进入工厂模式。
如果不行,换按键板。

网友:
更换按键试试

网友:
按键被锁住了!长按MENU试下

网友:
在排除了按键好坏的可能性之后,就要注意24C存储器的好坏了,使用存储器复制仪刷刷一般都能解决

网友:
OSD锁定了,解锁按键试试,不行就要换按键。

网友:
遇到这样的问题,先换按键,然后,按住菜单键30S,就可以解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