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灯常亮

楼主(2010-12-01):
有一块AM2 GA-M2VLE-RH主板,通电论断卡代码跑10,复位灯常亮,有时候没有数字显示,用假负载测得PG 0V,串行总线电压0V,CPU供电1。2V,内存供电1。8V,求思路?

网友:
看Q52的电压正常不

网友:
总线电压0V  肯定不对,先修它,

网友:
Q52指的是那个位置?我在板上没找到?总线电压不正常该如何查下去?

网友:
看下有没有时钟

网友:
PG  0v  不对。总线没电压也不对  你这个应该有电压不对。 仔细 查下电压吧。

网友:
信息不够啊,多测些地方嘛

网友:
PG电压一般几V才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