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T1780开机黑屏

楼主(2010-12-01):
TFT1780黑屏,通电后电源指示灯绿,按开关后灯不亮,但屏幕也不亮,再按灯又亮,第一次修,不知从何入手,哪个大哥指条路来,

网友:
按键板灯亮,说明电源板有输出。你先看看驱动板有没有问题。

网友:
测量。板子,通电后12V5V正常,能正常开关机,是否信号处理板板是好的,不亮可能是灯管电路有问题,,四个MOS管5706,谁教我怎样测量一下,没有灯管换了试,有没有别的办法测试高压电路好不好,

网友:
BA9741F
这是高压驱动吧,刚下了个PDF,英文的几大张,不想看了烦,有没有省事的办法给个我测下好坏,

网友:
哎哎,9741
9脚没供电,

网友:
楼上的正解

网友:
实在不明白,查到7和10脚有12V输入,这两脚明明是OUTPUT啊,哪个给小弟我解释下,

网友:
驱动板的单片机坏了

网友:
查到9脚,输入供电经过两个Q1。Q2。
Q1接12V,Q2控制Q1,Q2接信号板子有个输入线,待机后有4V电,开机后0V,但12V不通,量了Q2,CE不通,
贴片三极管上面的86,可能是98,一边横写的小的42,看不很清,怎样找别的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