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如何DIY USB线

楼主(2010-12-01):
如何DIY USB线

网友:
我的usb线也烧了,同问!
红白绿黑四根,黑线烧了,把两根红线改了一根接到黑线的位置,两个口共用一组电源,结果设备死活认不出,总是无法识别!

网友:
是USB延长线,还是主机前面板的USB接口连到主板的线?还是相机、打印机之类的USB数据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