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改风扇常转的问题

楼主(2010-12-01):
七喜V30机修好后,想把风扇改为常转,拉了根USB5V过来,中间第2根线是地线,直接把5V的线接到棕色的第3根线上,第一根悬空,只插第2、3根线,但开机风扇不转,机器能点亮,把5V接到第一根黄色线上,悬空第3脚也是不转,重换了2个新风扇也是如此,这是为什么呀!先谢了!

奇怪了,同样的一个好风扇,到联想一款笔记本上接好地线和供电线,就能常转,但到七喜的这个板上,接好地线和供电线就不转,大家看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控制线不管他。风扇只要有电压和地线就可以转。你找对电压线和地线对应接上就OK

网友:
把供电和控制都悬空再把5V接到供电上,一定转啊

网友:
检测和地线最好一起插上,没有检测控制线有的机器会报错的,风扇的供电线一般是红色,把它单独拔出,不要破坏铜插脚,这样可以还原,然后在中间剥开点皮焊上一根导线引到USB的供电处就OK了,最后用热缩管搞搞好。绝缘很重要!

网友:
首先看下,这个风扇是靠什么控制调速的,如果是靠供电直接接个供电和地就行了,如果是靠那根黄色线,可以试下是高电平常转还是底电平常转,是高电平常转就挑起此脚飞个高电平。

网友:
常转也没什么问题,还可以散热

网友:
以前接改这个风扇就是如大家所说的方法改的,一直很正常,按理说,接了地线和5V供电线,风扇应该转了,不知为何还不转,控制线要不要接个5V过去呢?

网友:
建议你先用可调电源找到风扇的供电线

网友:
我改过几个本都是 直接把 风扇的  电压 和控制连通就好了,其他不变。不拉线。 一般这3根线一定要接到主板对应的插槽中,不然有些主板会报警或者开机就掉电。
我改的几个都是联想的本, 我就把控制风扇那个芯片的23脚加锡连通。

网友:
如果需要控制的就不会改了

网友:
奇怪了,同样的一个好风扇,到联想一款笔记本上接好地线和供电线,就能常转,但到七喜的这个板上,接好地线和供电线就不转,大家看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有的风扇控制使用的是地线,把信号悬空,把地线退出来再给它按正负串上个二极管直接接地就OK了,上次我给华硕的本就这样改的,串个二极管能把噪音降下来,整个机子的温度也降下来了。

网友(点评):
能详细的说一下方法吗,控制线用地线,它的控制原理是什么?请示下

网友:
把中间的检测线也挑起来,不要接在主板上,黑色接地,红色接电源5V,控制线最高也就是3.3V,如不行,控制线接个10K电阻再接上控制线

网友(点评):
谢谢你的方法,我试下!

网友:
红色接电源5V,黑色接地,控制线在别的地方飞线到3.3V处,应可以常转了。

网友:
楼主注意看一下地线,有可能地线不通,最好就在风扇线头测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地线是通的,在通电的状态下,测地线与供电线之间的电压是5V,另外为防接触不好,都试了N次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方法我试下。谢谢

网友:
接到5V太响了接到3.3V上多好.声音也不大

网友:
改了风扇就易坏了``

网友:
楼主,你肯定没找对供电线!

网友:
接到USB的供电吗,那好像会导致USB电压不够不能用吧

网友:
妙手汇集
的帖子
风扇的地线是经过一个三极管控制的,一个脚和主板地连着,另一脚和风扇的GND脚连着,三极管的控制脚和温控元件连着,温度升高后三极管导通风扇才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