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1不开机

楼主(2010-12-01):
上电不开机CPU复位正常风扇转一下就停了,请各位师傅帮忙分析

网友:
电流到哪了啊

网友:
什么地方缺电压!看看H8

网友:
IBM的机器,如果CMOS电池被拔掉或是没电了,就会出现LZ说的现象插上电源或是电池就会自动开机然后断掉!LZ说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
主板上的电压都出来了,今天刷了一个BIOS换上去还是老样子,我主要是修SONY笔记本的对IBM的机器不太了解,希望各位师傅多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
估计是保护了,应该是哪里有短路~~

网友:
飞线至LPC总线看看跑什么码,再决定维修思路。

网友:
索尼  IBM上电时序都是差不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正修T61的机子,你看电流到那了

网友:
楼主吧问题再说清楚点.

网友:
问题描述的不太清晰  不知道你的电池能不能开机,

网友:
看电流到哪儿了,看你这情况像是哪里短路保护,不过,一瞬间你怎么知道有复位呢

网友:
楼主多提供一点信息,不然不好判断啊

网友:
在多给点信息

网友:
楼主你吧问题说清楚啊、大家好把你想想办法啊

网友:
楼主你说的太含糊了 怎么帮你啊  我就知道T61 BQ 显卡坏的多 你可以加焊下BQ试试

网友:
说的太含糊了

网友:
支持下,我很想了解T61

网友:
H8 的晶振电压多少?正常的是在1.5--1.8之间

网友:
谢谢大家我昨天加焊了一下显卡可以开机显示了,但是我把BIOS刷坏了现在是LOGO画面后黑屏了,据说BIOS和加密芯片是绑定在一起的希望知道的师傅给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