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进不了系统的电源一般通病在哪里

楼主(2010-12-01):
遇到很多电源,都是可以正常开机,但是进到欢迎光临就卡住了,像这类的电源一般都是哪里的问题,测量各电压几乎都正常,有相差的也只0.2V左右,不知道类似的电源大家的经验都有哪些。还请指点。

网友(点评):
20针接口生锈,2个大电容不良,12V整流管功率小等等

网友:
提点浅见,这样的情况下,与电源的联系大吗?感觉应该是其它硬件的问题多些,硬盘、主板、内存,显卡都可能存在问题,如果换了电源问题能解决吗?

网友:
楼主扯得真远~!

网友:
为什么说我扯得远,难道你们没遇到过这样的电源吗??我都觉得奇怪
现在是想讨论一下这类的电源问题,而非其它硬件,而且事实证明,更换电源前只要断电半天以上,第一次肯定都是进不了系统,须关闭电源后重新开机一次才能进入系统。
而更换源后,测试使用一个星期都没出现过类似故障,并且使用原先的电源在其它机子上做过测试,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而拆开电源却并没有发现有鼓包的电容,所以想在此请教一下,希望下面的朋友不要再谈及是其它硬件的故障了。

网友:
楼主说 的应该是台机电源吧,
唯一的解释是波形不够平滑,你用示波器看下波形吧。
大容量单个电容尽量换成多个小容量电 容(总容量相当)
少料的电源,你测量下,波形应该不是很平滑的。这是用万用查不出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的电脑速度越来越快。频率越来越高,对电源的要求也提高了,不仅仅是功率上的,还有滤波的效果。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容失效,漏电不一定会鼓包的。
没鼓包,不代表电容就没问题。

网友:
觉得相当大的原因是电源的虑波电容问题,有时不豉包但失容的电容也会造成死机的现象,我修过一台主机就是开机一段时间死机卡在那里不动,原认为内存的问题换内存试无效,后来代换显卡,最后连主板都换过不行才确定是电源的问题。当初主要是认为机箱配的金河田电源才半年没想到会有问题。

网友:
经常死机的见得多,经验所得换掉5V和12V的电容就好。

网友:
金河田的电源比较烂吧,长城的也一般,我现在一般都用先马电源,还没遇到类似情况。看来以为修机器,电源问题也是考虑的重点之一呢

网友:
档LOGO即是检测加载周边设备驱动时档机,电源输出电压正常的话就是滤波不良了。按带载能力差来修就行了。

网友:
还没遇见过楼主说的那种。用了个小时会关机的我就见过了,

网友:
用它带低配的机器试试呗,再不然就换电容,从小个的开始换,换到330的大电容还不行就换肖特基,都换完了还不行的话,就扔掉吧,呵呵,实在想研究,慢慢换电阻和二极管吧。总有一天会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我上次修电脑换了电源  也是到欢迎使用 就不走里  重装系统就好了。

网友:
滤波电容看不出来坏也不一定就是好的。没有示波器的条件下,全换掉。

网友:
对电源的要求也提高了,不仅仅是功率上的,还有滤波的效果

网友:
会不会是电源的负载(功率)能力不够造成的,有条件测试下电源的输出功率(电流)

网友:
换个电源吧,拱不起了,,  留下的电源装到低的电脑上用吧。

网友:
遇到过,一进系统就自动重启的情况,费了好大的力气去修,最后才换电源,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