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请教一下,LE82GL960可以用LE82GM965来代换吗?

楼主(2010-12-01):
修一台山寨准系统,不小心把LE82GL960搞掉点了,手头上没有同型号芯片,只有LE82GM965,请问能直接代换吗?或者什么型号的可以代换?

今天代换已经成功了,详细请看12楼。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

网友:
可以代替。

网友:
芯片焊上去以后,芯片上有几个电容0欧的?之前没测过,不知道对不对。在论坛里也听一些大侠说过有些主板设计是不用那几根数据线,所以直接对地短路的。

网友:
你说的这个是什么芯片

网友(点评):
这个是965集成的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965芯片上面是有几个0欧姆的阻值。那个是正常的

网友:
做好了回帖说一声哦

网友:
我也觉得应该是能代换的,可是现在换上去触发电流上到零点二三这样又回到零点零几待机电流了,指示灯一闪一闪的。原来故障是能进系统,跑3D卡死的,明天再重新植珠再试下了。

网友:
有人说可以,有人说不可以,卖芯片的也说不可以。请有经验的师傅现身说一下到底可不可以了。实在不行也只有发芯片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960代换过965的,应该只有前端总线和内存频率有差别。
965代换960应该也是可行的。
另外,965PM是有3个电容对地为0,但是GM965是没有的,对地为0就是短路了!

网友:
谢谢墨星师傅的指点,可能是我焊上去的时候用铜线几个角动了一下,动作太大了,连锡了。等会拆下来重做试下。

网友:
现在来总结一下今天的情况:
1、今天重新植珠后机子能进系统了,事实说明LE82GM965是可以代换LE82GL960的,反过来就不知道了。应该高端的代换低端的是没什么问题的吧;低端代换高端就算能用,应该也不稳定吧。
2、北桥上电容0欧是因为桥上有个电容短路了,换了个电容好了,害得我又重新做桥。也不知道是原来就短路的还是焊了以后才短路的。当时拆下来没有测试一下芯片就焊上去,这是我的失误,大家引以为戒了。
3、墨星师傅说的“965PM是有3个电容对地为0,但是GM965是没有的,对地为0就是短路了!”,这个好像其他师傅也有说到过,只是我的脑子记性太差了,没记起来。好像是PM的北桥才是有几个没用的数据线,对地屏蔽了,GM是没有的。这个在94系列北桥好像也是这样子的。

我的理论基础比较薄弱,只能给大家个大概参考,说错的地方请师傅们指正。

网友:
可以代用,之前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