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5秒后就自动掉电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0-12-01):
主板开机5秒后就自动掉电是什么原因,如何检修?

网友:
看看是不是CPU散热效果不好导致保护自动关机 再就换一下电源看看

网友:
检测到CPU风扇不转.U无VCC,某一路无VCC也会等...具体看扳子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散热的问题,把风扇放好也不行,晶振也没有问题

网友:
电源你换过没有 板上有没有鼓包的电容

网友:
先看下电源是不是好的,在查下哪里有短路

网友:
先查电源 再查查散热组件  最好检查板子上的问题

网友:
怎么掉电法~会自动重启吗?然后看看电源先吧~然后看看会不会是发热过大!!

网友:
一般是电源问题或主板12伏短路(电容、场管、电源IC、风扇)。

网友:
汗,没有一个人说软件的问题,是不是设置了错误啊!

网友:
是不是桥有短路的地方,用手摸一摸 是否发热

网友:
一方面是那里的散热不好,U的上面,油干了没有,过热自动掉电保护,二就是那里有短路保护,要查才能知道,U的主供电容易短路的地方。

网友:
应该有短路

网友:
先从电源查起,确认电源是好的后,就看散热问题,看主板上是否有电容爆浆,如果是精英的主板,看内存是否坏了,有部分精英主板不过内存也会掉电。再就查CPU是否不良,还不行就拿主板出来测吧

网友:
CPU接触不良或损坏也会有类似的故障出现。

网友:
除了散热,少电压,短路,内存硬盘,CPU本身,系统也会引起

网友:
用光盘启动试试,进pe如果正常,可能是系统问题

网友:
拉低ATX的PS——ON的MOS管击穿了

网友:
有没有检查机箱面板上的电源开关按钮,就是里面那个轻触开关,是不是坏掉了,按进去弹不出来?

网友:
21楼 22楼的老兄思路比较好,因为5秒左右的时间刚刚符合!

网友:
掉电,一般都是硬件问题,跟系统关系不大。看看画面检测到哪掉电

网友:
测电压呀.我上次遇到个CPU供电``2V,一上电几秒就掉了..保护了

网友:
这么多人出点子,楼主到底什么情况了也不来说下,PS-ON排针相连的电容坏有时也这样的,

网友:
  电池放下电 试下。
量开关电压是否正常。
温度过高,有些主板会自动保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