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无VCC3SW,待机电流为0 ?

楼主(2010-12-01):
一台IBM T43笔记本,进过水,不开机,接机后拆机,将水渍全部清完,烘干,开机试机,发现无待机,检查TB62501的主供电,57脚有16V,但无3VSW输出,更换TB62501故障依旧,更换PMH6后还是一样,找一料板,将旁边几个发霉的电容全部更换后依然无VCC3SW输出,现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了,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一般无VCC3SW跟哪里有关?VCC3SW产生条件和原理是怎样的?谢谢!!!

网友:
查一下VCC3SW后级有没有短路.如果没查54PIN有没有电压和58PIN有没问题.最后看一下有PCB板有没断线.

网友:
回复 网友A:

vcc3sw就是TB产生的啊  把TB的VCC3SW输出脚断开撒   以前修过一台T40,VCC3SW不出来  断开VCC3SW TB也有输出 是TB的16v供电的保险电阻坏了,测也有16V

网友:
楼主你要看一下换过TB没有,他的外围电路对么,,,TB的供电有了,温度检测,等,都有关,,。。过程是这样的,先有TB供电,,在出VCC3SW..这是TB内部的线性稳压器产生的,然后这个给另外一个蕊片供电,然后在出.3.5V,有了3.5V后TB的24V升压就会工作,他的协政电容就会起政,这时TB工作就算正常了。

网友:
看下TB62501的PDF

网友:
把TB的3SW脚断开看是TB没发出还是后面拉低了

网友:
以前修了个T60的进水机器,是SW电压中间断线导致开机没反映的

网友:
看下适配器检测信号

网友:
TB的工作原理是57PIN、34PIN有主供电55PIN温度检测。10PIN、11PIN产生振荡,44PIN基准电压,58PIN产生复位,接着59PIN产生3SW电压,52PIN产生SHUTDOWN总开关电压,正常为3V,如果为0V此路上所有的元件全部不工作

网友(点评):
这个好祥细

网友:
打下3SW的对地阻值看有没有短路,看下有没有断线的地方

网友:
57pin前的那个10欧姆电阻很容易变质,然后导致功率不够TB就不输出3SW。还有适配器接口过来的那个二极管变质也有遇到过。还有电源电压检测出问题也不输出3S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