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DV3000故障

楼主(2010-12-01):
HPDV3000集成显卡,插电第一次自动触发,但不过内存,不断电关机再开就能显,再关机又不过内存,得再开一次才能显,也就是说,单次开机不过内存,双次开机能过内存而且可以显,请教各位大师,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你吧显卡做一下就好了呢

网友:
先刷个BIOS看看。 估计北桥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插电第一次自动触发是没上电池,COMS电池

网友:
做北桥吧    HP的机器北桥的面大

网友:
检查COMS电池是否不良,如还行,换北桥试一试吧

网友:
一般是北桥虑了。得植试试。

网友:
你怎么能确定第一次开机是不过内存呢?是看电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