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LL 1400显卡一例

楼主(2010-12-01):
此机器原故障为开机掉电,电流上至0.4左右,测主板各供电均正常,此机器显卡爱虚焊(G86-731-A2),遂加焊显卡,刚下BGA时可以正常开机,屏也可点亮,大概二十分钟后再测又返回原故障,重植显卡 更换两个新的后现像还是一样,现在个人得出的结论是板子热时可点亮,等一会冷却后故障就会还原,应该可以排除是显卡的问题,因为自己也 没思路了,所以来此请教一下各位,这会是板层有问题吗,或是其它有虚焊的地方,所以还请有此方面经验的朋友能给个维修思路,小弟在此先谢谢您了!

网友:
换2010新版显卡吧

网友:
测测复位到哪一部了,CPU有无复位

网友:
CPU供电芯片加焊试试

网友:
加热就可以,多半是板子夹层处于一个半开路状态。这个种板子最不好弄。暂时弄好了也马上会返修。

网友:
是不是哪个桥虚焊了,看下时钟复位的条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我没换的话就不会在这发贴求助了,再说都换了两个了还是一样的故障还可能是显卡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是这样想的,不过说要放弃还真是有点不服气,要不还是再看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早就加焊过了,不可能再是它的问题了

网友:
看看不显示还有什么电压信号不出来的!也可以用手压着北桥试下

网友:
这个问题可能是什么电容不良引起。

网友:
赞成CPU供电芯片加焊试试

网友:
我V3000遇到加焊后,热能亮,凉就不显,做啦4遍显卡,最后换块新的显卡搞定

网友:
北桥会不会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