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400花屏纠结维修!总结分析花屏事件!

楼主(2010-12-01):
客户送修HP NC6400花屏!显卡是X1300,花屏现象是所有字中间有红色竖线!此卡发热量也惊人,所以第一怀疑是显卡问题,加焊无果,告客户显卡要更换。客户一直跟前跟后维修很是不习惯。从下午三点一直忙到天黑,最后让客户把机器留了下来晚上加班研究。晚上聚会没有修。第二天一早起来就研究!客户也一早就赶到,唉。只能被他看着修。。更换显卡。无果居然还是一样效果!气疯了!ATI显卡显卡颗粒也有遇到虚焊的。莫非。。管不了了下手全部重做是显存颗粒。。结果是一样的!客户也不耐烦了,心急啊。冷静思考了下。麻利地把屏拆了。橡皮擦擦了下屏线。接上试下。居然好了!晕啊。心里是又喜又恼!还好客户好说话 。也没有说什么按换显卡付的维修费。
笔记本
花屏总结如下:1,屏问题;2,屏和线接触问题;3,屏线问题;4,屏线和主板接触问题;5,主板接口问题;6,显示芯片(显卡)问题;7,显存问题;8,内存问题;本人维修只遇到过上述问题的。欢迎大家共享花屏维修经验。如有错误请拍砖!
笔记本

网友:
楼主总结得不错!维修不怕麻烦就怕不肯钻研!

网友:
有台DELL 1420的花屏,显卡门问题.直接换显卡,换后一样,加焊显存也一样.后来换屏线好了.晕死.

网友:
修本很不喜欢客户跟在后面,相当不爽!

网友:
我修机器就烦客户看着 还时不时的再说两句 很是烦心的

网友:
维修的时候我都会把客户给支走

网友:
楼主好脾气,人品也不错,我接受不了客户全程陪护的

网友:
看着是不舒服,要是在旁边唧唧歪歪个不停,连一点维修的思路都被打乱,老是碰到这样的人,很郁闷。又不会搞又喜欢在旁边掺和,烦透死人

网友:
最简单的问题最容易被忽略

网友:
我以前碰到一个花屏的机器 进BIOS正常 但是过了BIOS就花 当时也把显卡给加焊了 不好 无意中 把硬盘给取了 进PE 好了 重新分区格式化 问题解决

网友:
“客户一直跟前跟后维修很是不习惯”楼主说的这句话很对 ,也可以说是客户一直盯着打乱了楼主平静的心。毕竟客户一直看着心里边就是别扭。

网友:
应该从简到难啊,楼主想多了点

网友:
0 0.。竟然是屏线么、那故障现象具体什么样了。最好当时拍下图大家看看是否一眼就看得出来是显卡……

网友:
总结的很详细啊,以后遇到了可以做个参考啦

网友(2011-01-18):
总结的很详细,花平的原因都说了,引起花屏的也就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