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HP500 不触发,改查的都查了,就是不触发

楼主(2010-12-01):
惠普 HP500 不触发,改查的都查了,就是不触发,不知道有没有漏掉什么。请老师指点
插上电源:+3VALW,+5valw, 都有,开关脚也有3.3V的电压,按开关键,KB910LQF 的36脚电压有高低高跳变,22脚的PWRBTN_OUT#有3.3V,但无跳变,量EC正常起振。怀疑KB910坏,直接换了一片,还是老样子。耐下心来查KB910待机时的工作条件:
  1,供电正常
  2,波形正常
  3,LID_SW#正常 3.3V,ACIN 3.3V,ECRST# 3.3V。
  4,RSMRST#无电压

网友:
RSMRST#无电压 不对啊 应该是个高电平 南桥收到后才有可能触发

网友:
LZ量的很仔细。基本都量了。供电这些个脚位在EC上面都量没有。每个PIN.

网友:
翘起KB 的第4脚,测量RSMRST#还是没电压。按开关PWRBTN_OUT#一直是高电平,没有跳变。
实在不知道改怎么往下查了,就把南桥拆了。拆掉后测量KB待机时各脚的电压:
LID_SW#正常 3.3V,ACIN 3.3V,ECRST# 3.3V
RSMRST#无电压
PWRBTN_OUT#  无电压
按开关键,PWRBTN_OUT#还是没有跳变。

请各位指导指导。

网友:
回3楼,EC上的供电脚量过,没问题。
回2楼。RSMRST# 无电压是不正常,可不知道是什么导致的,已经把这个脚位翘起来量了,还是这样。这样看的话应该还是EC工作不正常吧。可是是哪个脚的问题导致EC工作不正常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哥 BIOS你看了没有哦 刷一个

网友:
PWRBTN_OUT#这个信号就应该是个高电平 跳变的是ON/OFF

网友:
回复 网友A:

RSMRST#在某些主板上面待机时候是低电平。

网友:
南桥拆掉前后,EC唯一不同电压的是PWRBTN_OUT#这个信号,想请教,这个信号的电压是南桥内部供给的吗?如果不是,那怎么南桥在板上的时候能量到3。3V的电压,拆掉南桥后就没有电压了。

网友:
PWRBTN_OUT#不正常,直接对地短接看看

网友:
我有一片联想LA-3541P板,也是不触发.条件和楼主的一模一样.只是没有刷BIOS试下了.4脚这个RSMRST始终不出3.3V.很是郁闷...不打算换EC.因为有三片这样的板都没有搞定.望高手支招.

网友:
Pwrbtn的电压是走南桥里面上拉的。你拆掉了哪来的电压。

RSMrst正常的,不要管它。看看BIOs有没有走波。有的话先刷个BIOs。没有就查XBUS阻值。

网友:
测量BIOS 各引脚,有两个脚的对地阻值不正常,
第3脚和第26脚 也就是KBA12,KBA9  与KBA1234567等不一样。但这两个脚是通EC的,其他也没有挂什么元件。EC已经更换过。

网友:
RSMRST#这个电压起来是通知南桥待机电压3V与5V已经正常了。

网友:
所有的电源好信号都有吗?
关注中,期待高手的解答!

网友(点评):
上不了电,开不了机,哪来的PG信号啊

网友:
RSMRST这个信号是EC发出去的

网友:
EC上还有个ACIN信号吧,如果EC上所有信号都到达了,就刷个BIOS吧,总线你对比一下图纸,如果接的线类似,那阻值应该也是一样的。

网友:
兄弟  BIOS  你刷吧 不行再刷回来哟 还要刷了BIOS  后你放一下电     RSMRST     南桥后面你就不要去查了  我感觉还是EC  没有工作吧

网友:
刷下BIOS再看吧

网友:
所有的电源好信号都正常。明天买一片好板回来对照查,修好后会告诉大家。

网友:
我感觉也应该先刷个BIOS

网友:
哥们你这机修好了吧,我有台SW1的板,也是条件都一样,就是不触发.看你怎么修好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有结果一定要出来说一下,大家伙都热情期待你的结果

网友:
应该是BIOS的问题多.

网友:
恩 楼主快点修好。俺们都等着呢。

网友:
BIOS必须和EC实现数据交换之后才会实现跳变,同意楼上各位的!先考虑BIOS

网友:
查看下EC S3#信号有没有被拉高.南桥收开机信号反馈回来的.是高电平就明南桥有反馈.

网友:
这板子BIOS和KBC之间容易断线,这个也常见。

网友:
关于不触发,我也只会像楼主一样查那些条件,然后刷下BIOS,不知道楼主是否有漏掉EC的工作条件,希望高手们能指点下

网友:
先排除简单的故障吧,

网友:
这机器的BIOS参与触发吗?

网友:
呵呵,楼主很下本钱的哦,买了一个板子,希望楼主可以修好的哦

网友:
刷BIOS看看吧!不行的话再换南桥!

网友:
多半是南桥问题咯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我的板子和你的是一样的!

网友:
楼主有结果了吗

网友:
数据线不正常的话,感觉最好连BIOS芯片一起换了,

网友:
这块板子的EC带程序吗?可以再换个EC试试
ECRST#这个信号需要有高低高的跳变过程吗?

网友:
先刷BIOS故障依旧在换南桥

网友:
刷个BIOS看看吧,这个主板BIOS是参与开机的

网友:
南桥那边了应该查下,PWRBTN_OUT#有3.3V,但无跳变,南桥条件不够也会引起的.

网友:
楼主有结果一定要出来说一下

网友:
刷BIOS  在换南桥 XBUS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结果了吗,期待中

网友:
我感觉不就BIOS问题,还是查EC与南桥吧

网友:
有两个阻值不正常的,把BIOS拆了再量一下看会不会正常了,还是有断线或BIOS本身有问题

网友:
我也觉得楼主应该刷个BISO试下,搞不好就OK了!

网友:
要确定 IO待机时所有待机产生的条件是OK的!

网友:
这款机器,BIOS也参与出发吗,IBM机器的触发好像与BIOS就没有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南桥提供,但是南桥控制的

网友:
期待楼主的答案了

网友:
答案啊,真的想知道

网友:
看看3/5V的PG

网友:
我的问题和楼主的问题一样,不知道楼主的问题是否已经解决,我用示波器看了bios芯片,就1、2、3脚有很小的波形,我bios芯片换过,南桥、EC都换过(原来的是已经坏了)现在的问题和楼主的问题一样,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或是基地中有哪位高手可以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RSMRST#无电压是不正常的,它是ec发出去的,你翘起来有什么用?
有的外围元件损坏也会导致拉低这个脚

网友(点评):
这个怎么不正常 笔记本很多是触发后才出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这么久了,也应该出来吱一声吧,这么多人在帮你,结果也不告诉大家一下,不是很哪个。。。

网友(2011-01-01):
这种情况见过好多次 期待楼主修好后给个回帖  顶起来让更多高手看到 ec不发出pwrbtn给南桥到底怎么回事

网友:
我看LZ早就忘了这个事了。。。。发什么板也不用这么多天的,即使没修出来也应该出来支下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