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三极管的标注代换哪里有急急

楼主(2010-12-01):
液晶里的电源板上给高压驱动BA9741F
供电的三极管。是贴片三极管,上面写的86,可能是98,一边横写的小的42,
看不很清,怎样找别的换啊

网友:
这个是我从网上下载的,也许对你有帮助!

网友:
谢谢楼上的,但我还是不知该怎么换啊,

86        MMBD1702        Nat        K        -        Fast Si diode 30V 50mA
86        DTC144WE        Rho        N        EMT3        npn dtr 47k + 22k 50V 30mA
86        DTC144WUA        Rho        N        SC70        npn dtr 47k + 22k 50V 30mA
86        DTC144WKA        Rho        N        SC59        npn dtr 47k + 22k 50V 30mA
86s        BAT68-06        Sie        A        SOT23        gp dual ca Schottky 8V 130mA
86s        BAT68-06W        Sie        A        SOT323        gp dual ca Schottky 8V 130mA

网友:
为什么下载不了啊?

网友:
找了很多但还是没明白到底该换什么型号。
哪个大哥帮帮我,

网友:
首先看你那个坏管的外形,能装上即可!看参数管子的功率不大50V、30MA的,一般管子都行。但要注意的是有的管子内部是集成电阻的,如: DTC144WE    , npn 的,集成47k + 22k 电阻。分别接在B极和E-B极间的。你可查看你的电源板上坏管的B极是否直接受控(跑线查看),如直接接的则表明原来坏管内部是集成电阻的那种,如果坏管的B极通过电阻受控的则该管应为不集成电阻的那种。

网友:
有电路图最好,找一样大的,最重要是什么沟道的

网友:
谢6楼及给我回复的所有哥们!!
是直接受控,也就是带电阻的。这样我该换啥型号的,能不能直接给几个型号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