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华硕K8N,测试卡路C5D1,有时候是C5C4!

楼主(2010-12-01):
一块华硕K8N,测试卡有时候跑C5D1,有时候是C5C4.加电测内存第七角为1.27V不知道,是否,正常我是个新手.如果不正常的话,要查什么地方呢!
华硕

网友:
电压正常吗 ,BIOS刷过吗。 内存换过吗。你这个像是读内存不过。

网友:
可能内存供电不正常,检不过

网友:
1.27不正常,查供电吧

网友:
一代内存供电应为2.6

网友:
你是几代内存啊??我建议做下北桥``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桥的问题,这种板子BIOS 坏的比较少

网友:
这个主板只有一个桥哦,桥的问题也会引起电压低吗!,我这机子是一代的DDR内存!

网友:
内存供电不正常,应该为2.6V,先测下内存供电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