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SB的稳压管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2010-12-01):
是不是什么样的5.1V稳压管都可以啊?我换了一个普通的上去,不知道怎么回事,串灯泡通电试机不一会儿竟然变形了,差点就要爆了。谢谢了。

网友:
你所换上去的稳压管的功率太低了!换个1W以上的稳压二极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1N4733稳压管可以吗?原装的那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原则上用相同的替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原装的看不清楚是什么型号,真讨厌这些小小的东西。

网友:
sh实在不行,只要体积大小差不多,颜色一样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