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换完屏幕后无法调亮度!!

楼主(2010-12-01):
前天屏幕坏了,我去换了个屏幕,不是原厂的屏幕,是按照我原来的屏幕型号换的!回来后发现不能调亮度了,本来调亮度有十个变化亮度一点点变亮,但是现在一调变成了最亮,最暗这两个来回变化,是不是屏幕的问题啊?请大家帮帮我!!

电脑型号是Acer 4930g,麻烦大家了!!!

网友(点评):
你不是做维修的么?这个都不懂?

网友:
这个我换联想的屏碰到过,最后刷原屏的BIOS搞定

网友:
不行刷个BIOS看看呢,只是猜测,这种情况没碰到过

网友:
把原来屏的的24C02换到新的屏上就可以了。或用编程器复制过去也一样。

网友:
屏幕8脚码片有没有换回原来的,如果没有试试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