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进系统案例

楼主(2010-12-01):
机器是LG RD400的  故障是 进滚动条就死机  进PE 也一样卡在滚动条死机  能直接装系统 但解压时到滚动条同样死机     故障原因不知道  故障解决方法是直接更换南桥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这个问题,后来别人搞好了,我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楼主找到原因了能告诉我一声吗,谢谢

网友:
我想,应该是COMS电路存在问题吧(因放COMS电路存在南桥内);系统完成POST自检后,BIOS芯片就按照COMS设置启动,如COMS电路有问题,就会出现上述故障。

网友:
是不是这样个原因,机器自检程序完成后,要调用自举程序,coms电路中的自举程序出了问题,所以换南桥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