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达杂牌电源少了一个肖特基管 已经换上 电源输出已经正常,但是有强烈的杀猪声

楼主(2010-12-01):
         金达ATX-300 P4  制造商 达硕有限公司,下面是图片 功率管 是用13007   肖特基用的左到右SBL1645C  S16C60C   XXXX缺的那个不知道型号。现在应用左到右 SBL 2040C   S16C60C      SBL2040C   代换上去~~  目前呈现保护状态 绿线 4.26V  字线5.12  V  短接绿线 黑线 有轻微 吱 的一声   3.3V  只有0.09 输出  5V  只有0.04   12V  只有0.0X 输出、根据判断此电源已经保护了。
        测 13007  2个 及下面的电阻 2级管  均为 平衡  测300V 大电容 也是正常的,2均匀电阻 稳定在167欧 这个范围。用的2005电源芯片

网友A:
哈哈,修一个被拆零件的电源可是需要勇气的
看是几V的整流管子,找个对应的其它电源上的换上去就可以了

看样子好象是12V整流的

网友:
我有个杂牌电源,中间是F16C20C,两边的是相同的管子,型号是SB2040CT。我想你的会不会两边也是一样的。

网友:
值得参考一下 我找朋友的达硕 拆 好像也是 中间是F12C20C  两边是SB L2040CT 但是这个电源 你看很明显右边这个 绝缘片比较大~~~和左边的比 很明显不是一个档次

网友B:
如果是大一点的管,那应该会是5V的管了。你还是看看是输出多少伏的再说吧。如果是5V的,找个D83-004放上去应该行。

网友C:
电容鼓了,先换了吧,

网友D:
反向跑线路不就知道是那路的了嘛,简单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大一点的管,那应该会是5V的管了。你还是看看是输出多少伏的再说吧。如果是5V的,找个D83-004放上去应 ...

那我用2个SBL2040CT 这样行么?要是用一个SBL1645CT(原来的) 和D83-004 的话 是否能搭配捏?其实我也没有D83-004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修一个被拆零件的电源可是需要勇气的
看是几V的整流管子,找个对应的其它电源上的换上去就可以了

...

虽说是勇气可嘉,还没有到 修 2修电源的地步,这个电源 绝度没修过。,人家师傅只要 一个管子 就什么都没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哥们有心情  这个我还没修过  一般坏都换  以后也修修

杂牌好修,元件少,大不了全部代换, 绝度能修好~~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反向跑线路不就知道是那路的了嘛,简单问题

这个思路新颖 我尝试一下~~~是不是跑到 是哪一出输出 就判定 是用什么管呀?假设是3.3V  输出呢?或者是5V 输出呢?或者是12V 输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容鼓了,先换了吧,

也只能换了 电容全部鼓了~~电路板 也烧的发黑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用电阻档测量一下哪一条线和它的阻值最小,就能知道是通哪条线的了。+5V输出的电流最大,所以最大的管子应该是它用的。
用哪一个管子,可以参考长城300W的电源。12V用STPR1020CT,5V用S30SC4M(可以用D83-004代换),3.3V用MBR2045CT。

网友G:
肖特基二极管在电源盒中用得多,3.3、5、12V用它,3.3V用30A40V、5V用30A60V、12V用20A60V的共阴极肖特基二极管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G:
肖特基二极管在电源盒中用得多,3.3、5、12V用它,3.3V用30A40V、5V用30A60V、12V用20A60V的共阴极肖特基二 ...

那这个电源 我用 SBL2040  行么?现在这个电源 紫线 5V  绿线4.95 V  短接绿黑线 电源 吱 一声响 保护了,怎么处理?用的2005 (KA305800526H)管理芯片

网友(点评):
这个2005芯片不同AT2005B芯片,为台湾崇贸公司产品,很难找到资料。

网友H:
看是不是3.3V的 以前很多电源3.3V 是从5V降压得的  就不是用的整流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是不是3.3V的 以前很多电源3.3V 是从5V降压得的  就不是用的整流管子。

这个还真不好看~~一个脚连去变压器 一个连去1645 的一个脚

网友:
已经上新图 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
还在保护中~~~真头疼

网友:
不知道是照片的原因,看你的电容全都怀孕了,赶紧人流掉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