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D600开机显示后就掉电

楼主(2010-12-01):
戴尔D600开机显示后就掉电,掉电后再也无法触发得拔掉电源几秒钟后再能触发,刚好公司有块D600的料板,同事把板上的八脚MOS管 IO 网卡 南桥全换了还是不行,后来同事给我修,开机显示掉电后去量3V的电感怎么变成1。5v有时无电压感觉这里有问题,后来量到D28 第一脚有时7v多有时无电压,二脚0。8v有时5v感觉这个D28输出电压不稳定换掉它再测试进系统居然不掉了。

网友:
二级管损坏

网友:
楼主怎么知道去测那的电压啊。能不能分析一下。

网友:
D28是给3V5V的上驱动门供电。

网友:
讲一下你的思路,大家也好借鉴一下,是怎么样量到d28的,d28的3脚当时是多少伏啊?

网友:
D28坏的话3V5V应该不会有怎么会开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不是完全损坏,个人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
估计是不良了,借题问一下,本人有台旭日CC466,多插几次电源就可以开机,还未解决,多插几次就会有待机3  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