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主板打内存不亮

楼主(2010-12-01):
S648C0+S964LA2芯片组IO是IT8705F(GXS),主板加电,诊断卡显示D1别且有规律的复位灯亮灭两次,不跑码,显示器不亮机,BIOS刷过了,主板也整体预热了,请问各位师傅们该如何解决

网友:
内存个条件都满足了吗 如时钟 总线。。。

网友:
内存条件满足没有  供电 时钟  要是有 建议加焊NB

网友:
本人将IO换掉,重新上了一个就好了,希望能给大家做一个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