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看看这个电容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10-12-01):
仁宝隔离保护部分,,图中箭头所指的电容pc106在此有何作用,麻烦解释下,不胜感激

网友:
新人认为是隔离的作用

网友:
麻烦解释下

网友:
PC28跨接于PQ10 的G S极
应该是防止适配器插入时,瞬间过压

网友:
像我这种新手小白从哪里入手啊?看都看不懂,救命啊~~

网友:
这个电容在此的作用是防误动作。也就是在插入适配器瞬间,相关电路尚未起控,PQ104首先是截止的,点火电路可能误运作,使PQ103导通,这样可能对后边的电路造成冲击。接入这个电容,由于它的充电延时作用,在插入适配器瞬间首先令PQ103截止,充电结束后交由相关电路控制,可以有效防止前边所描述的可能的不利冲击,使点火回路的工作更为完美。

网友:
只要记住电容在电路中的作用就是:电压不能突变的原则。记住了这点,在电路中分析就可以理解了。

网友(点评):
电压不能突变的原则 说得好!

网友:
4楼的大哥,那个是不是有点像显示器尖峰吸收回路,个人理解还有点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