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显卡板维修一例

楼主(2010-12-01):
板号:A8E/A8S/F8S MAIN BOARO  REV:2.0[独立显卡ATI M72-M]
故障现象:开机无显

维修过程:
插上维修电源一看,开机掉电,电流跑到0.2几就掉下了,我接手时显卡已经被土炮干过,
,板子变色很严重,本来不想修理了。想让客户换显卡板,客户说换板费用太高,说200元还可
以接受,最近维修淡季,活也不多,就答应下来说:尽力修好,修不好不收一分钱,客户答
应了,问了一下情况客户说以前维修过显卡,在镇上的一个维修店修过没有修好,就到我们
这里来碰碰运气,让客户留下电话,修好了通知他来取。

开工:一看显卡板子上的MAX8743有更换过的痕迹,拿着板子仔细检查了一下有没有掉件,
没有掉件,显卡上的电容也没有明显短路,就开始测量全板电压,我一般把都在有电感的
地方都测量一下都基本正常【3V, 5v,1.1v,1.5v,1.8V 1.2v】,发现插上显卡就掉电了,
把显卡拿掉开机电流跑到了1.5几就慢慢掉下来。插显卡时CPU电压没有,其他电压正常,
就把故障暂时缩小到显卡上,测量GPU到到北桥的电容对地电阻也是520左右,每个都一样,
基本正常,说明GPU到这些电容没有空焊或者短路,在上电瞬间测得显卡的2组供电[显存供电
和核心供电]只有0.3-0.6V左右,正常时这2组电压分别是:1.8V ,1.12V,就先测量一下MAX8743
的工作条件,供电4PIN 有18.5V左右21,22PIN 有稳定的5V供电,10pin REF有1.9V左右,
基本正常,测量到11和12PIN时 就不正常了,11PIN 可以测得1.O多V的电压,12PIN 没有。
没有这个显卡图纸,先用表笔一只表笔接12脚,另一只脚在旁边划,当划到一个6脚的元件
时万用表响了,本体上标注的是K1,不知是什么东西?到下班的时间了,吃饭在修...........

吃完饭,找到一张使用MAX8743供电的图纸[A8SC_VGA_R11[58262A1].pdf]来参考,

发现接12PIN的ON2受控如VQ11B这个管子控制,测量VQ11B的控制级5PIN有3点几V,该管导通了,把
这个开启信号拉低了,明显不对,在测量前级VQ11A的2PIN控制有5V左右,说明前面的开启
信号已经发过来了,吹下来测量了一下,该管已经损坏了,在料板上找到一个同样的看K1换
上去,显存供电和核心供电都有了,接屏华硕的LOGO出现,故障修复。

总结:这个显卡板没有被土炮干死真是幸运,前维修员可能是判断是显卡GPU问题直接加焊,加焊不见好就接着跟换了MAX8743,故障依旧,就放弃了,我跑这个复合的MOS管也花了不少时间,也是没有抱很大希望修好,主要是没有显卡图纸。幸好找到一张参考的图纸,才能修好这个板子。

网友(点评):
不 知道你们怎么评分的。就随便贴两个图,就加这么多分给他。 这也是精品???? 很是质疑!!!!

网友:
本来是要拍张照片的,数码相机镜头摔坏了,服役了5年的相机退役了,郁闷。。。

网友:
ON1.ON2分别用2个组合双的三极管控制,在实际的电路上真不好两测好坏。楼主强啊

网友:
我实地回来后,就修到过二个简单电路故障的,都是换屏,换键盘,做显卡之类。

网友:
2个管子分布在板子的2面,显卡板在下面的电压没法测量,我是飞了线出来才能测量电压。

网友:
是复合MOS管,写错了,谢谢提醒

网友:
小彭。越来越牛了。修本感觉如何?

网友:
维修要的就是结果

网友:
楼主有耐心 也有水平 很好的学习资料啊

网友:
思路清晰 没有图纸的我基本上修不出来

网友:
楼主太牛了,这思路,边菜鸟都能看得明白,谢谢了

网友:
显卡板就是不太好测量

网友:
2个管子分布在板子的2面,显卡板在下面的电压没法测量,我是飞了线出来才能测量电压

网友A:
这个牛,自己也碰到过这种问题,不过客户不同意换显卡板,然后就放弃维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牛,自己也碰到过这种问题,不过客户不同意换显卡板,然后就放弃维修了.

真的是修好的少的很啊

网友:
我遇到两台M72-M的显卡板,故障和你差不多.都没修好.后天找个时间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号:A8E/A8S/F8S MAIN BOARO  REV:2.0[独立显卡ATI M72-M]
故障现象:开机无显

测量GPU到到北桥的电容对地电阻  这个我不太明白  请问 是GPU电容的对地阻值 与 北桥的电容的对地值呢    还是别的什么  谢谢

网友:
我看了后真的不错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分析能力挺强的,值的学习。(117887533)专业电脑维修论坛,欢迎你的加入。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做事认真是个人才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测量GPU到到北桥的电容对地电阻也是520左右,每个都一样,
基本正常,说明GPU到这些电容没有空焊或者短路
请问这个怎么说呢.望lz解释哈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