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一闪灭带来的其它问题

楼主(2010-12-01):
一块三线牌子没有过见过的品牌。CPU针是775的内存是二代的。南桥芯片是VIA的接上电开一风扇转一下关。拿了小四口可以开机。一测CPU供电的上管有一个管烧坏。换了之后可以开机经常CPU供电为1。4V但是不跑马。问题就是在这里。一般修这种故障的话要不换上去 CPU没有供电因为上管在坏的时候那个电源IC也坏了。换个IC就可以。但这个有电了。我想CPU供电方面就可以。本来以为可以了。他的电源IC有两个组成的。有二个小四方。一个杂牌945经常可以看到的8802A换了他还是一样不跑马。另本人还测了一下内存供电有1。8V  北桥供电正常。   望高手可以指点一下 。本人修到这里没有思路了。想换IO但没有这种IO。他的IO和MSI板上的那种882IO一样的找不到。但想应也不一定是IO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