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的本本BIOS密码忘记

楼主(2010-12-01):
自己的本本,给本本BIOS上了个密码,时间长了,竟给忘记了,有什么好的办法呀,机器也拆了,放过coms电池了,还是不行,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帮小弟度过此关

网友:
本本的型号:hp6531s

网友:
本本的BIOS密码好像是有专用的芯片来管理的!听说找到那个芯片短接就可以清除!

网友:
这个还没碰到过,知道的请指导一下。期待楼下解答

网友:
期待楼下高手解答

网友:
这个还没碰到过

网友:
哈哈,今天特别高兴,这个问题已经不是个问题了,再次谢谢大家的关注

网友:
刷BIOS搞好的?

网友:
放电,刷BIOS就好了

网友:
搞好了啊???那说说咋搞的啊。。

网友:
说说咋弄的啊,你问大家时都帮忙参考了,你弄明白了分享一下啊。

网友:
咋弄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如何修好“HP的本本BIOS密码忘记”的?能否分享一下?

网友:
就是啊,在论坛求助,大家积极的帮助了你,现在你搞好了,也应该说一下怎么搞好的。

网友:
我是同类HP机器6730B,听说只能通过刷原厂BIOS才行,可是我找不到原厂BIOS。这下惨了……如果楼主有方法教下我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哥们,你这就有点过分了啊,同志们积极给你回帖帮忙,既然自己解决了,何不共享一下?不然的话就引起公愤了

网友:
有的本是放电也没用,估计应该是刷BIOS的.'
楼主跑哪去了///

网友:
搞得这么神秘,不外乎短接放电或者使用万能密码及刷写BIOS

网友:
谢谢大家的关心,这几天有点忙,让大家多费心了,笔记本放电也没用,居然我忘记了大小写开关。密码是对的,开关忘得开了。不过我查了很多资料,大部分都说通过刷原厂BIOS才行,有人试过了麻烦告知一声,在此让大家久等了。

网友:
刷BIOS  或者密码芯片

网友:
试下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