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格19寸显示器按菜单键就黑屏

楼主(2010-12-01):
今天接了一台美格19寸的显示器,客户说闪下就黑了,并且以前好的时候按MUTE键马上就黑屏,电源再也关不死,需要拔掉电源才能用。我拆后,测量灯管其中有根不亮了,换了后,能正常使用了,于是再去按菜单键,确实出现如客户所说的情况,不知道什么原因导致,求解!
后来没有办法跟他换了个驱动板后OK   开关还是用了他原来的开关

网友:
重写数据应该可以

网友:
看看是不是按键有问题,按下去就弹不起来了。

网友(点评):
晕 请把贴看完 我是换了驱动板就好了 开关还是他自己的

网友:
跳过按键~用镊子短针脚试试看~

网友(点评):
试过了 还是一样 并且还跑了下线 把与之相关的电容都一个一个都拆了 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八成是按键漏电

网友(点评):
按键这么简单的问题,早就可以排除了

网友:
建议所有把按键换掉,看看问题还存在不,我曾经就遇到过按键有问题

网友:
我这有两台美格17的都江堰市是按键不行

网友:
先把按键都换掉再看看行不?

网友:
按键先换掉

还有主板上的5V滤波电容换掉
一般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