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010打印后出白纸

楼主(2010-12-01):
用自带的程序打印,出来的是白纸,更换过硒鼓、激光器、激光器上的那块电路板也换过。还是一样故障,求助。

网友:
是高压的问题,求这个机器的高压产生原理和局部电路图,多谢。

网友:
放弃这个机器的维修,最后测得是一个高压线圈坏了,找不到这个配件,只有更换整个电源板了。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