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40奇怪问题很难搞

楼主(2010-12-02):
昨天接了一块hp 540主板,接电流表待机0.08A,不触发,测量L522和L521都有电压3.3V和5V,
U519发烫,更换故障一样负载有短路,测量KBC1070旁边电容有短路,更换KBC1070
接电源自动开机电流上到1.20A。南桥超烫,更换,接电源自动开机电流0.23A,测量无CPU电压。
图纸信号正常就是没有CPU供电,更换ADP 3208和场管,开机电流来回跳了三次,外接显示无字,正常、等客户拿屏装机。我认为是OK了
   今天客户拿屏给我,让我傻眼了,接好屏线,插上电源,灯管和屏就亮了,灰屏。按开机键,屏黑掉过一会就
显示HP ,再次测量发现。待机时q22的第一脚LVDS-VDD-EN是3.3V.正常的机器是显示才有的,现在不知怎么办?

网友:
高手给点建议,接着怎样修

网友:
KBC的问题,屏开启信号是KBC给的
也有可能KBC没有给开启信号,屏供电的管子击穿了也有可能

网友:
KBC没有问题,我也更换过,显示屏也没有问题,屏用在另外一快板子也没有问题了。

网友:
今天我又试了试,进系统也没有问题,什么都是正常,也可以充电,就是接上电源屏就亮
开机正常,关机后屏也不亮,就是拔掉电源,再插就显示屏就亮,好象惠普v3000显卡问题一样

网友:
这个说的好,你把主板上屏线接口EN信号的那根线断了,从3.3V的后继给飞线过去,应该就解决了。这个信号有的是EC管的,有的是显卡管的。要是不想飞线,查查EC还有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