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B搞的头都大了!

楼主(2010-12-02):
主板原来15秒关机 后来发现5678USB的跳冒没上 插上跳冒后不关机了 可是开机说COMS设置错误 接着清零 放电 还是一样 过了一会就主动掉电了 再触发起保护了 上假负载 换U还是一样的保护 接下来就可吓人了 我把假负载去掉 上电触发鞭炮开始响了 CPU座子旁边的4.6V电容一个接一个的爆掉 还好没打到人 检查上管短路 换掉 不短了 再上电这次速度要快马上检查4.6V电容的两脚电压还是12V 手头上又没有电源管理IC更换 这种情况那里还有问题吗 请各位给点意见。

网友:
5678USB的跳冒没上  >?  说明白一点麻烦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