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一位客同行来一块七彩虹478主板点不亮. 急。。。。急 急????

楼主(2010-12-02):
今天一位客同行来一块七彩虹478主板点不亮,主板没有工作显示00 有复位,于是我插上cpu加上风扇开机了不到半分钟,发现cpu很烫  换过好几个也是一样 就差点把手烫起泡了。cpu供电有1.7、内存1.2   主板电压都正常不知道什么原因???   求各位大侠 帮帮忙 ,,   谢谢,,,

网友:
既然有cpu供电..擦BIOS看看.

网友:
是不是主板不支持这款CPU?? 我有块V星的就是,478的,后来换老P4  1.6G的能开机,用C4发热巨大。开机直接FF。

网友:
楼主说的太含糊了,478的范围很大,有些CPU的发热量本身就很大,是不 是CPU发热过量,我的方法是,将散热器装好,如果散热器铝片上也很烫才能说明CPU发热量过大,如果铝片上没温度,CPU超烫只能说明你散热器没装好,CPU的热量根本就没散开,当然会过热保护啦。

网友:
内存1.2肯定不正常,先修内存供电,2.6V .

网友:
内存的电压不正常

网友:
换内存供电管

网友:
LZ说的内存电压1.2是那个测量点
你测一下内存槽的第七脚,如果不是2.6左右
就先修内存供电

网友:
内存供电不正常,测下内存供电管!

网友:
这点我也看的出来内在电压应该在2.6V

网友:
内存电压修好了再看看

网友:
三更天都在修板,厉害厉害,不知道LZ修好了吗?分享一下。

网友:
人真多啊  20块钱修板的都有了,LZ还这么卖力,我想回家种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各位大师回答。。。  是内存那边控制管有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