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ELL 1400奇怪故障

楼主(2010-12-02):
此机器原故障为开机掉电,电流上至0.4左右,测主板各供电均正常,此机器显卡爱虚焊(G86-731-A2),遂加焊显卡,刚下BGA时可以正常开机,屏也可点亮,大概二十分钟后再测又返回原故障,重植显卡 更换两个新的后现像还是一样,现在个人得出的结论是板子热时可点亮,等一会冷却后故障就会还原,应该可以排除是显卡的问题,因为自己也 没思路了,所以来此请教一下各位,这会是板层有问题吗,或是其它有虚焊的地方,所以还请有此方面经验的朋友能给个维修思路,小弟在此先谢谢您了!

网友(点评):
此机器的显卡是GB6-630-A2

网友:
看看是不是电容的问题,一般电容性能不好时加温可以让它的性能恢复,但是冷机又恢复到原来的故障了,另外板层很少很少有问题。

网友:
焊的时候会不会掉电容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下会是哪的电容呀,CPU旁的,还是显卡旁的或者其它的地方呀,还有电容指的是哪个大的滤波用的电容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其它地方应该不会的,北桥南桥都离的远,还有就是近的地方比如显存什么的都保护起来了,对了,你说如果是电容的问题,会是哪的电容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说的是显卡下面掉点吗,不可能的,我都取了两次了,而且都仔细观察过,如果掉点了刚下BGA的时候也是不可能亮的

网友:
我有两片板业是这样的问题 ,郁闷中呀

网友:
我很负责的告诉你..应该是掉件了.电感之类的.导致供电不全.而保护掉电..我曾经遇到过词类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D:

掉电是不可能的,我都对着一样的板子看过了,再说了如果是掉件而导致供电不全的话,那为什么刚下BGA时能点亮呢

网友:
回复 网友E:

原来如此.那就干南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请问一下你怎么一下子又转到南桥了呀,能不能说一下你个人的见解呀

网友:
相信我没错的.凭个人经验.再就是你说的无法显示时的电流

网友:
告诉你个好方法.你通电.然后用风枪温度不要调太高.吹芯片.,看看电流变化

网友:
估计是显卡供电的电解电容漏电造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显卡旁边的电容都换过了,还是一样呀,现在正在做南桥,看看结果会怎样吧

网友:
好奇怪的问题,棘手啊,

网友:
cpu电容和3V5V的都有可能

网友:
刚才做过南桥后试了好多次都是好的,没想到装去用了不到两个小时故障又还原了,真是晕死了,想放弃但是不干心,再换个南桥看看吧,到时候有结果了我再通知大家。

网友:
南桥重植和更换了一个后还是一样,都是板子冷的时候就不行了,快晕死了,这到底会是哪的问题呀

网友:
最简单的。用风板加热一小片地方开机试。缩小问题在那个地方就好下手了是不

网友:
回复 网友G:

你的头像是什么主板呀..上网本?
多少钱一个呀..

网友:
会不会是供电芯片空焊呀

网友:
应该是显卡边上有电容或电感性能不良了

网友:
BIOS记忆电池没有电吧

网友:
是电源部分的问题,具体是哪个芯片,我也没有查到,也修过一样的问题,我那风筒吹下板就可以顺利开机,冷了就不行。

网友:
谢谢各位的支持与帮助,此机器故障已解决,故障点请看:关于DELL 1400奇怪故障现已解决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19419-1-1.html

网友:
我今天也修了一台跟楼主故障一样的1400
PQ49不良造成的
电压应该是3.3V只能给出0.7V
换之OK

网友:
桥旁边的电容电阻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只能一个一个用风枪试试 温度有100度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