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真机电源板故障

楼主(2010-12-02):
昨天接到一台松下kx708传真机,无任何反应,拆开一看,无直流电压输出,,查电源板300v有,,后继无输出,开关管没工作在开关状态,经检查原来是启动电阻断路,更换同阻值电阻以后,故障排除,传真机恢复正常。

网友:
真是幸运,更换一只启动电阻就修好一台传真,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