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花闪故障

楼主(2010-12-02):
昨天刚修了一台联想19“液晶显示器,屏幕花闪不停,一拆开把排线清洗了一下,重新插牢,开机故障排除。

网友:
这是它的通病,最好把接驱动板那端的屏线在处理一下

网友:
很多这样的故障,我一般是在排线的背面贴个标签纸,没有反修的

网友:
很多都是因为屏线接触不良引起花屏,建议清洗完毕后贴上胶布,这样不宜松动